求各位大神,七彩虹gtx1650点位图或电路图

楼主(2021-11-01):
如题,手上的这张卡,核心没供电,显存没供电。,mos管表面没有炸,右下角的显存电感对地阻值是0

网友A:
奉劝不要盲目干,只能说常常遇到好卡拿来瞎修一通的,有一说一那维修费得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奉劝不要盲目干,只能说常常遇到好卡拿来瞎修一通的,有一说一那维修费得加

被你这么一说。

网友B:
喜闻乐见,显存为0看看有没有炸管,炸了就可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喜闻乐见,显存为0看看有没有炸管,炸了就可以放弃了

如果右下角炸管是烧gpu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