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通病!手机提示无法连接到相机,了解这几个原因就不再翻车

楼主(2021-11-01):
  如今智能手机更新速度越来越快,在使用中也难免会遇到各种奇怪的问题!自己手里的小米9,今天打开提示手机无法连接到相机,这是怎么回事?

  但是当你重启之后还会再次跳出刚才的提示,难道真的是我们的手机出问题了?别着急,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小米手机无法连接到相机问题的解决方法,一起来看看吧!

小米手机无法连接到相机问题的解决方法

  一、先排除外配

  1. 手机重启,观察相机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2.在设置--应用程序-(管理应用程序)-全部中找到相机应用,并对其进行清除数据操作看是否可行。

  或者先备份重要数据,然后进入Recovery清空所有数据,开机之后暂时不要还原数据,看看是否可以解决问题。

  备份:安全中心-备份,备份您需要的数据。

  清空数据:关机状态下,按住音量加键和关机键,等出现开机画面时松手,即可进入Recovery。进入Recovery>中文>清除数据>清空所有数据。

  3.若清除数据无效,建议您备份好数据进行恢复出厂设置操作,以排除系统异常导致的。

  如果以上方法都不行,我们还可以尝试这样解决:

  在小米应用商店搜索下载“Re管理器”,打开软件的设置页面,点击设定---显示隐藏文件,方便后续的系统修改。

  返回主页面找到Storage文件夹,在文件深层目录找到.thumbnails文件,将其删除,然后将手机重启。

  等待手机重启后相机即可正常使用,需要注意的是,此方法适用于反复重启仍然无法使用相机的用户。

  二、再查主板硬件

  1.有可能是摄像头本身损坏导致的,我们可以尝试更换摄像头来解决。

  2.手机进水后摄像座子特别容易腐蚀,接下来就是给腐蚀的焊盘点补焊,或者飞线补点。

  一般焊盘腐蚀的点都是供电点,进水比较容易腐蚀损坏。把腐蚀的焊盘都补好,故障即可解决。

  3.把整个前置摄像头座子阻值都打一遍,如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话问题肯定就出在供电上了。

  这里一共有三个供电,CAM_DOVDD_1P8、CAMF_DVDD_1P05、CAMF_AVDD_2P8,如果这里有问题,我们可以直接在后置摄像头的供电里面借一个供电过来给前置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手机无法连接到相机的解决方法,如果你也遇到手机方面的问题,可以留言,会为您一一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