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桥C.B250M-K不触发小修一例

楼主(2021-11-01):
按开关没任何反应,测得1117 3pin没有5VSB,

找个比较近的位置连一下,与APL5933C的4pin也是相连

亮机,OK。

网友:
有可能是断线了

网友:
感觉楼主发了个寂寞

网友:
学习了 ,就是看的不明白

网友:
没有图纸较麻烦,能快速修好就好了

网友:
还好有芯片资料,不认真不好搞

网友A:
那是5V转换吧,等于不转换了,直接短接atx的+5VSB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5V转换吧,等于不转换了,直接短接atx的+5VSB了吧

没有图纸比较麻烦佬大,能快修好还是有点开心,当然我一直也是比较喜欢查真相,但没图纸没点位图相当麻烦。
查到RSMRST#没有电压,是5VSB经过1117转换3.3V给它上拉的,测量1117的3pin没有5VSB,就在离电源接口近点的飞了个线

网友:
没看出问题所在

网友:
1117 3pin没有5vs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比较麻烦佬大,能快修好还是有点开心,当然我一直也是比较喜欢查真相,但没图纸没点位图相当麻烦。
查到RSMRST#没有电压,是5VSB经过1117转换3.3V给它上拉的,测量1117的3pin没有5VSB,就在离电源接口近点的飞了个线

没图怎么知道那个是5vsb?

网友D:
怎么搞亮机的不说清楚,简直是耍流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图怎么知道那个是5vsb?

台式1117绝大多数都是用来5VSB转3VSB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搞亮机的不说清楚,简直是耍流氓

有,就是1117的3pin没有输入5VSB

网友:
学习了,希望遇到一样的问题可以参考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前两天也修了个一样的主板,也是不触发,故障是绿线到io断线,就在m2接口下断线!!

网友E:
不用考虑时序吗亲~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考虑时序吗亲~
要的,3VSB必须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