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显存供电12v烧pcb板挖板维修

楼主(2021-11-01):
现象:显存供电mos管输入12伏烧了,这个12伏是pcie金手指12v短路,背面pcb第一层的铜皮烧穿了。
显存供电阻值60,没有短路,核心好的,显存好的。

维修方法:
用电摩配上小研磨头把烧掉的pcb磨掉。第一次只挖到第3层就没有短路了,以为好了。接上电源,啪,又烧了。

接着挖,挖到地5层的供电层,这回才没有短路,12v供电阻值正常。信号线有2条,下图中黑圈和白圈标注出来了。

用铜线连接好信号线

插上主板开机正常
通常来说,显存供电没短路,所以核心和显存都是好的。只是烧了12v供电,这样才能修。
有些情况,显存供电mos管击穿,12v直接进了显存和核心,这样显存和核心都短路就没救了。

pcb板子最上面一层是贴片用的。第二层是接地。第三层是信号线。第四层是接地。第五层是供电层。就是供电层烧了,让供电层跟接地短路了。

网友A:
这种挖板要深度测试一下,本着对客户负责的原则,尽量不要卖了。本人前段时间一张华硕的主板也是挖板维修后跑码测试正常,客户拿到手后暴力测试炸管,回来重新维修后压力测试继续炸管。还是要小心为好,最好判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挖板要深度测试一下,本着对客户负责的原则,尽量不要卖了。本人前段时间一张华硕的主板也是挖板维修后 ...

压力测试是用什么软件?甜甜圈,3d mark?
挖板之后,对供电有影响吗?

网友B:
把这款pcb板子翻过来,最上面一层是贴片用的。第二层是供电。第三层是接地。第四层是信号。第五层是接地,对吗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这款pcb板子翻过来,最上面一层是贴片用的。第二层是供电。第三层是接地。第四层是信号。第五层是接地, ...

我没有挖穿,第5层是供电层。下面应该还有。
老的显卡6层和8层。这块卡至少8层。

参考苹果mac电脑pcb板有12层。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y4y1L7YP

网友:
什么软件?甜甜圈,3d 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挖穿,第5层是供电层。下面应该还有。
老的显卡6层和8层。这块卡至少8层。

嗯,估计是八层了,要不就成打洞了

网友:
我的一张卡直接就两面对穿了。

网友D: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层 你怎么补 每层都要补?

网友:
遇见过七彩虹的1070吧版烧穿了,直接放弃了,不想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层 你怎么补 每层都要补?

不用补的。只要不短路就行了。最多最上面补一层铜皮。

网友:
这是老手 ,太厉害了 猛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层 你怎么补 每层都要补?

建龙?????

网友:
天天锻炼,能不烧吗。、。

网友:
我挖开经常分不清信号线走位!

网友:
牛b,看看就好,ok,mark

网友:
学习了,好技术!

网友(2021-12-26):
谢谢楼主的经验贴

网友:
多层板,还是放弃吧,当料板

网友:
不适合再维修使用,自己也会有不尽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