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iPhone6上电漏90mA,拆显示升压管就不漏电,更换后还是故障依旧,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1-11-01):
iPhone6上电漏90mA,拆显示升压管就不漏电,更换后还是故障依旧,是哪里的问题?不按开机键测量到显示升压自举电容上面有3点几伏电压,还有PP5.7也有4伏多电压,正常吗?按开机键应该测不到电压吧?是不是哪里主供电串到PP5.7了?

答:不按开机键有电压低的,检查焊盘对地值。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