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20-15IKBN DY520 NM-B391 卡圈圈

楼主(2021-11-01):
不管进什么pe,启动卡圈圈,M.2,SATA ,启动系统也是卡圈圈,BIOS刷过,故障依旧,单独空板也是一样,确定主板问题,有谁遇到过

网友:
可以对CPU下手了

网友:
BIOS刷过,故障依旧,单独空板也是一样,确定主板问题,有谁遇到过

网友:
排除所有外设,基本确定CPU故障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个拆机的CPU就搞定啦

网友:
我遇到过是cpu坏卡圈圈的

网友:
可以干U了

网友:
先把CPU干了再说,CPU的问题多些

网友:
cpu是老演员了

网友:
CPU换了试一下   大概率会好

网友:
查CPU每一相供电是否工作

网友:
先排查简单的外设声卡 网卡 PLTRST去的外设芯片全拆了试试,也可以按楼上说的的打打CPU供电前端波形

网友:
估计桥有问题

网友:
CPU可能性大

网友:
你不如直接和他说CPU挂了。

网友:
显卡  内存?

网友A(2022-01-24):
这种问题我换过桥没有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我换过桥没有好

可能CPU问题,我还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