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 a1370 不识别电池,SMBUS_SMC_BSA_SCL 电压在0 v和3.42v两个电压跳变

楼主(2021-11-01):
一台  a1370 不识别电池,
SMBUS_SMC_BSA_SCL 电压在0 v和3.42v两个电压跳变。
SMBUS_SMC_BSA_SDA电压正常,两个时钟对地打值一样都是2300多
感觉没啥好查的,请问会是啥原因?

网友:
EC有问题,或充电芯片

网友A:
不接电池看他跳不跳 看看

网友B:
A1370换个电池试下吧,这个机器时间不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电池看他跳不跳 看看

不接电池也跳的。那个2.6k的电阻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A1370换个电池试下吧,这个机器时间不短了。

电池换了,无效,要不先拆了充电6259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