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关于A1466电池不能开机的特殊问题

楼主(2021-11-01):
一台不知道多少修的1466 820-00165-A
客人说是二手买来的,电池不有开机,电源正常,进系统又能充电,一拔电源就断电关机了,去了2家修理都说可能夹层问题要求换
板。
拆下主板实难看,不知道是买来就那样还是修不好乱搞,反正芯片到处能 能动的都动了
源可以开机进系统那就是说明机器主要部件没有问题, 电池不能开机绕不开,EC, 充电芯片,二路电池检测,和开机指令,
可以充电,说明充电芯片不存在问题,电源进系统可以看到充电闪电说明EC也应该没有问题
电源状态下

主电压8.6V正常,3.3V正常
SMBUS_SMC_5_G3_SDA  3.3V
SMBUS_SMC_5_G3_SCL   3.3V
ACOK触发时上拉也正常,
SMC_RESET_L电压正常,
开关开启信号正常

用电源在电笔测电压的情况下,以上的电压都正常, 但是用示波器测试各路波型时发现,U7090 的电感L7095 前端3.3V波型顺滑,后端3.3V会有小齿波
用电池在电笔测试下各电压也符合开机但根据电源开机时U7090出现波型不一致的情况,测试L7095两端电压,前端3.1V 后端2.8V示波器测前端正常波
后端大齿波, 更换U7090和L7095后前后波型一致 短接开关 电池开机了.

这是非常特别的问题,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牛逼了。 意思就是用电池的时候PP3V42_G3H供电电路有问题。。 输出电压太低造成的不开机

网友:
一个二级管坏了

网友:
电池到3.42v 有一路二级管加个10欧电阻

网友:
三修都能修好 楼主对苹果很有研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