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17-S看电影几分钟黑屏求助,跑甜甜圈1天没事。

楼主(2021-11-01):
机型:机械师F117-S,8750H+1060看视频10分钟左右,屏幕就黑屏,键盘可以大小写切换,跑甜甜圈1天,一点事没有。
此机是单独显配置,设备管理器禁用1060,看视频不死机。
这种一般是啥子情况,请教师傅们,谢谢。

补充内容 (2021-12-12 23:36):
这块主板最后换核心好了。

网友A:
换个视频软件试试,爱奇艺容易出现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视频软件试试,爱奇艺容易出现该问题

系统自带的播放器看电影了,下午发现用mats扫显存会偶尔出现全部报错的情况,我猜应该是显卡核心问题或者虚焊了。看看重植是否会好,谢谢回复。

网友:
重新植球后,故障涛声依旧。

网友:
先刷个BIOS啊

网友B:
更换显卡核心,故障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更换显卡核心,故障解决了。

这种故障N卡常见,就是表现为2D模式下不稳定,启动不了高清视频硬件解码,屏幕上偶尔还有不同颜色的小方块或者星星点点飘来飘去的,但是3D模式下基本正常,可能有局部贴图错误。如果看电影的时候开一个小的3D渲染程序,如GPUZ自带那个,它又可能啥都正常。只能通过换核心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N卡常见,就是表现为2D模式下不稳定,启动不了高清视频硬件解码,屏幕上偶尔还有不同颜色的小方块或者星星点点飘来飘去的,但是3D模式下基本正常,可能有局部贴图错误。如果看电影的时候开一个小的3D渲染程序,如GPUZ自带那个,它又可能啥都正常。只能通过换核心解决。。。。

谢谢师傅指点,学习了,谢谢!

网友(2021-12-12):
这块主板最后换核心好了。

网友:
还是显卡核心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