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Ld5760电源芯片out脚无波形的原因

楼主(2021-11-01):
hv启动脚有一百多的电压,vcc脚有芯片自产锯齿电压波形和资料图的前半段一致。out脚没有波形输出。otp保护电阻完好。换芯片断开out后极电路也没有反应。

网友A:
你说VCC引脚电压跳变?那就首先看VCC有没有达到过正常幅度?如果没有,考虑VCC引脚外接电容失容,如果有达到正常幅度,考虑是软启动正常后芯片外围电路故障,芯片进入故障模式的反复重启,应该检测电流控制环,电压控制环正常不。看看芯片保护原因,以上分析纯纯即兴发挥,没看你发的手册内容,有错误希望大家指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VCC引脚电压跳变?那就首先看VCC有没有达到过正常幅度?如果没有,考虑VCC引脚外接电容失容,如果有达到正常幅度,考虑是软启动正常后芯片外围电路故障,芯片进入故障模式的反复重启,应该检测电流控制环,电压控制环正常不。看看芯片保护原因,以上分析纯纯即兴发挥,没看你发的手册内容,有错误希望大家指正

感谢,您的的回答很专业,失容会造成芯片提供的锯齿电压给电容充放电的Vcc达不到Von造成芯片无法启动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的回答很专业,失容会造成芯片提供的锯齿电压给电容充放电的Vcc达不到Von造成芯片无法启动是吗?

如果电容不失容,开关电源一定会通过HV提供的启动电压在软启动周期内,把VCC充到预定电压

网友:
启动电压怎么这么高

网友:
感觉不对,还是先供电

网友:
不行外交vcc试试

网友:
外接试过了,接上16v都没反应,换了好几个芯片。估计就是电容的问题。我前两天发给淘宝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容不失容,开关电源一定会通过HV提供的启动电压在软启动周期内,把VCC充到预定电压

听您分析,我在查了一下资料,想起我之前测量vcc的锯齿电压似乎是没达到开启电压15V。不过机子已经寄出去了。从您的回答我理解为:芯片在获得Hv时并没有启动,而是Hv给vcc外部电路充电,充电达到启动值Vccon时,芯片才会启动输出波形驱动mos管。mos管使变压器工作,副线圈产生电压经过整流来到vcc。芯片从内部断开Hv,之后芯片持续由变压器副线圈供电。我的理解对不对?请您斧正。

网友:
测量cs电压和com电压

网友:
淘宝没修好返回来了。我测量有误。万用表测vcc测不到波峰,示波器测了波峰达到了正常的16.4v。已经到了启动阀值。我看了一下资料确定是芯片启动保护了。拿了一个之前修好的板子对照测量发现实际电路中comp脚的一个二极管压降低了40。但是并没有坏。我更换之后压降恢复就好了。二极管我之前测量过它正反属性没问题。对照才知道压降低了。现在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