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助贴)系统安装失败

楼主(2021-11-01):
一台戴尔灵越13-7348笔记本,版号是13321-1。
来的时候故障是win10开机一直转圈,原以为是简单的系统问题。
客户自己用win10重置过,重置14%失败。
用u盘安装,进pe,格式化一切正常。安装系统进度条也一切正常。
安装完成重启就进恢复界面,不启动。
mbr和gpt分区引导都试了,故障依旧。
以为键盘连键问题,断开键盘故障依旧。
换pe和系统也是一样,换个新硬盘安装,也是一样。。。服了

刷了几个bios,还是这样,求思路。
有大神遇到过吗?(电脑未发现recovery按钮啊)

网友:
咨询了官方客服,按客服说法设置win10 U盘介质,安装戴尔的系统也是一样故障。改win7也是一样,怀疑主板问题。。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换过了,bios都刷了

网友:
看看有几根内存条,如果2根的话,可以取下一根试试,系统安装完再插回去

网友:
主板问题吧,外设也拆了,也换了,那就是板子问题了

网友:
用官方程序

网友:
你不设置bios就不能开机

网友:
桥有问题了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神州SM没波形,找料板拆得桥亮机后没办法引导,桥坏了。你这个有可能

网友:
把硬盘在别的电脑上装好系统再接回这台机试试

网友:
硬盘启动模式应该是UEFI

网友:
安全里的CSM和兼容都要打

网友:
secore boot关掉

网友:
建议单独用软碟通写个系统来制作,可能格式不对导致的

网友:
硬盘模式全改成leagacy模式

网友:
用Leagacy+mbr硬盘模式

网友:
回复一下,硬盘换过,硬盘格式mbr和guid分区引导都试过了不行。主板bios也刷了,最后加焊了桥好了。

网友:
换个pe工具试试

网友:
上面那位老兄说了,在其它 电脑上安装好WIN10,记住不要重启,直接换到这个电脑上,看看能不能装完系统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中,总觉得跟硬件没关系 ,不知道解决了没有,期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