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z7sp7更换电源插口后独显启动失败,HDMI接口也坏了

楼主(2021-11-01):
神舟z7sp7 电源插口接触不良发热, 更换插口后上电正常, 当时一切正常,认为已经修理完毕。 然而第二天网购的风扇键盘到货,更换了cpu风扇和键盘, 然后启动电脑发现启动失败,处理无果后重装系统,安装成功后发现这时候屏幕底部有两三个像素的横线花屏现象,不是一直有用一段时间后消失,检查设备管理发现发现独显启动失败代码43,同时发现HDMI视频输出黑屏,尝试更新各种版本的显卡驱动无果,最新版的驱动甚至会启动无限失败。除此外无其他故障,折腾了很久,请大佬指教可能哪里出的问题,敬谢了
显卡设备管理日志信息 :设备 PCI\VEN_10DE&DEV_1C20&SUBSYS_6A011558&REV_A1\4&9c59b8a&0&0008 在启动时出现问题。
驱动程序名称: display.inf
类 GUID: {4d36e968-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服务: BasicDisplay
低层筛选程序:
高层筛选程序:
问题: 0x1F
问题状态: 0xC01E0438

网友:
显卡拜拜啦,或者是显存用软件测试一下吧!

网友:
换插头把显卡搞虚汗了?楼下大佬来指导

网友A:
没显卡当然HDMI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显卡当然HDMI用不了

还有集显呢

网友:
这种不常修的   很难啊

网友:
额  显卡这块不在行

网友:
掉点了,加焊都没用,因为铜箔氧化了,最近拆了一个2060gpu掉点4个,要酸性焊锡膏才能重新上锡

网友(2022-01-25):
显卡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