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3不开机维修,应该通病

楼主(2021-11-01):
这个EC发出的3.3v电压,导通隔离保护,测量这里没有3v,拉个电线过来,平板正常开机启动,可惜拆的时后屏幕拆坏了,还有个问题,Pro4的bios你们哪里买的,我淘宝买的,都是拆机货,380℃吹到板子上,就坏了或许本来就是坏的,,这玩意温度低,锡也不化啊,我都怀疑人生了,我我以前刷BIOS,都随便拆,也没见坏的。

网友A:
不明白这个原理   这个是断线了吗>   怎么测量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这个原理   这个是断线了吗>   怎么测量出来的

那个是3.3v开启信号,ec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信号没有了,随便找个3v拉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好风枪试试

网友:
没钱啊

,我感觉是风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