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焊盘还有救吗?

楼主(2021-11-01):
没经验热风枪拆mos貌似把中间的焊盘阻焊层蹭掉了不少

上面这个是好的焊盘

这个是被我的掉阻焊层的,后面一直烧换了几次还上了不少锡,刚拆下来一看连锡了。

显卡的焊盘,看芯片图是IR3553M

对应这个芯片图的焊盘上,目前万用表测TGND跟PGND,VCC,REFIN,LGND,BBRK#都通路...

我初步想法是清理下焊盘,可以把连锡都清理干净,但是阻焊层貌似也掉了不少,这还有救吗大夫们。。。

补充内容 (2021-11-3 20:07):
感谢各位!已经焊好了,跑得很流畅

网友(点评):
有救 尽力救吧

网友A:
这焊盘也没啥问题呀,,把锡吸干净,,

网友B:
这焊盘感觉就是脏了点。涂点焊油清理一下不难啊,看这个焊锡,感觉应该是烙铁温度不够,或者说功率太小引起的。先用棉签蘸酒精清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焊盘感觉就是脏了点。涂点焊油清理一下不难啊,看这个焊锡,感觉应该是烙铁温度不够,或者说功率太小引起 ...

谢谢,我试试看,之前烙铁开到320度下面加热台195也很难化锡又不敢加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焊盘也没啥问题呀,,把锡吸干净,,

谢谢谢谢,我试试看,清理焊盘发现几个脚本来也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用低温锡置换,烙铁T12或者60w以上的,锡拖掉换183度中温锡,助焊膏用活性好的

网友:
这个显卡,我修过,说句实话,你这个水平,不要去修这个,这个芯片,对新手来说,很不好焊接。

网友:
上来就搞这个高难度的,我佩服

网友:
一上来都搞高难度的

网友:
这不怎么严重吧.对手工好的人来说  小儿科

网友:
这好像不严重啊

网友:
找微心源 他们什么都可以修好

网友:
下面铝板加热 上面风枪焊,就可以了,搞焊过几个都可以!!!

网友:
看起来还好

网友:
复合mos管,驱动都集成了

网友:
小问题,铬铁把锡拖成有铅的,温度就下来了,再开450度直接干

网友:
这玩意焊不好会烧核心的,你当心一点

网友:
用大铬铁把锡拖成有低温铅的,试试效果

网友:
用锡丝拖成低温就行了,涂点含油

网友:
一看就是蓝宝石的rx400、500系列显卡,以前搞过,相当扯淡。一个大芯片的焊盘要焊一个只有一半大小的小芯片,不会自动归位,引脚必须要严格对准,当时焊了好几遍,歪一点都不行。每焊一个就要拿示波器测一下看出没出波形,不然就要重焊恶心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