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DELL7450主板963P

楼主(2021-11-01):
电脑主板2020年使用直接黑屏,拔掉电源,再插上直接电源指示灯灭,直接换了块板子,刚一年时间,这块板子也出了同样的问题,根据网上的查的资料,判断为大短路;准备自己维修,最多两块板子都修废了,看网上说维修大短路,烧机最快,自己查了资料按网上的方法烧机,烧机时,发现MOS管和电容都发热,目前还没找到问题具体问题,等把这些发热原件都拆了,再试试。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烧机方法不对,希望有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
目前参考的LA-A961P的电路图,处理的,LA-A963P的电路图实在找不到,论坛里找了,某宝上也找了,希望大侠能指点下。:aiqian:

网友:
已经修好了,还是烧机大法好呀,用的2V4A直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