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580 不触发,待机0.45A

楼主(2021-11-01):
如题故障现象,人老了。不想多写,主板都懒得拆,估计板号在背面,看电流就知道主板微短,拆壳是必须的,仔细观察主板是必须的,最后发现黑点,故障找到,小电容短路,拆掉后,测试机器,一切正常,想学习的最好换墙一颗。

网友:
很喜欢修这种电容坏的   短路容易就拍那种漏电的

网友:
666 应该感谢上面的贴纸 遇到高温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