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显卡还有救吗

楼主(2021-11-01):
480冒烟短路,挖挖不短了,但是有个5v死活挖不开,不清楚是核心短还是板层短,这路供电是做什么用的?
显卡

网友:
5v给芯片和接口供电的

网友:
买个热成像一千元找到地方再挖

网友:
有救 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
5v给接口、电源管理芯片供电,有的还给1.8v供电。把相关的拆一拆,是不是别的芯片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