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G41主板维修练手

楼主(2021-11-01):
两块联想主板,拿来时故障现象未知。
第一块,G31T- LM

测量各路供电没有发现短路现象,直接插电试机,诊断卡3VSB待机灯亮。

短接开机键,不触发,诊断卡没反应。万用表测开机针电压,有5V高-低-高跳变,接着就该检查I/O相应脚位的电压了。I/O芯片是联阳的8718F,开机针脚位电压经5VSB上拉后进入I/O的75脚,当短接开关后,75脚也应有高-低-高的开机信号,实测75脚待机电压为零。

简单判断一下,75脚电压正常应为5V,造成电压为零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中间断线造成开路了,
所以果断飞线一根。

再次测量75脚电压,恢复4.7伏,基本妥了,一长溜热熔胶固定保护。

装上CPU、内存、接显示器,开机......
诊断卡一路小跑,顺利亮机。

接下来是第二块,联想L-IG41M。
这个板子有点意思,一个内存插槽支持DDR2,另一个插槽支持DDR3,还是第一次见到。
老步骤,先检查各路供电,没有短路,插ATX电源试机。诊断卡待机3VSB灯亮。点开关键,没有反应,不跑码。
检查待机电路,发现开关针电压只有0.38V,CMOS条线帽电压为零。
懒得检查是哪里断线了,直接飞线试试,其中RTCRST信号从三端稳压器取电,一坨锡搞定。

再次测量开机针和跳线帽,电压恢复正常。

装上CPU和一条DDR2前辈,接上显示器,短接开机针,诊断卡又一次欢快地跑起来,顺利亮机。

两块联想的老板子维修完毕。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个板子有点意思,一个内存插槽支持DDR2,另一个插槽支持DDR3,还是第一次见到。
老步骤,先检查各路供电,没有短路,插ATX电源试机。诊断卡待机3VSB灯亮。

网友A:
问题被你这么一搞显得太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被你这么一搞显得太简单了!

唉,难的在后面,还没有开始修呢,关注我下一个帖子吧。会有惊喜的哦

网友:
图中g41飞的那根红线是怎么回事?

网友:
确实分析很透彻,思维清晰厉害

网友:
g31老古董了   练焊工还差不多  修的话没必要去研究了

网友:
飞线练习修理可以,但是卖相不好,能找到坏的地方最好。

网友:
这个主板确实修的意义不大咯

网友:
虽然都修好了,若简单处理下,可以更美观些。

网友:
我不喜欢直接飞线  我喜欢找到故障点

网友B:
老师厉害,能给个联系方式帮我修x79吗,很多搞不定的

网友:
你这焊在稳压器上不好看吧,焊在稳压器的门口一般都有个电容,我喜欢焊在那个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厉害,能给个联系方式帮我修x79吗,很多搞不定的

加微lijinsongxxx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