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遇到错误代码43

楼主(2021-11-01):
Rx 560,客户说是放了一段时间后就不能开机,我看了一下的确是开不了,风扇转黑屏,但是过显卡了键盘灯亮了
集显开机,显示错误代码43,因为上次遇到过,于是刷了bios,结果不行,还是错误代码43,这次是直接在系统里面用命令刷的,不知道这样刷和用编程器刷是不是一样?
然后考虑是显存问题,扫描显存,直接卡住扫描不了,于是加焊核心,然后集显都开不了机了,直接不过显卡
经过一个星期的折腾 终于把核心重植好了,开机过显卡了,但是还是错误代码43,再次扫描显存,可以扫了,但是报错,扫描后好像少了两个通道,只有a b
请问这个是不是核心挂了呢

网友:
你这问题好奇怪我也没碰到过,帮不到你

网友A:
核心没装好吧,哪个通道没识别,拆显存打一下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没装好吧,哪个通道没识别,拆显存打一下阻值

拍照了,正常应该有c d吧

网友:
等有时间把核心再重新植一下。。

网友B:
今天换了一个核心,还是一样错误代码43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换了一个核心,还是一样错误代码43

总线接口有问题

网友:
也就是说这还是核心上的问题咯?

网友C:
是不是VBIOS版本不对,从新刷个试试。建议先软件后硬件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VBIOS版本不对,从新刷个试试。建议先软件后硬件排除。

刷过好几个了,不行

网友D:
rx560只有4颗显存吧 没CD通道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rx560只有4颗显存吧 没CD通道是正常的

那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E:
用atikmdag-patcher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atikmdag-patcher试试

这个是哈软件吗

网友:
换片吧,我有一台DELL 游戏本就这43错误,把显存 核心都干了个遍,最后换核心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