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980TI 不亮,供电正常

楼主(2021-11-02):
前段时间接手一张影驰的980TI,起初是花屏。换了显存后用了一个月后再次出现花屏,经过扫描发现是另一个颗显存报错换好后有事要出门就没进行点亮测试心想都是常规操作,后来同事先回来就让他试试看,半小时后回消息说点不亮我以为和我开玩笑,也没放在心上。晚上回到店里就已经是半夜一点多,自己检查了下没发现什么异常就上机测试跑了半天没有点亮心里凉半截难道是显存没换好?于是又定了几颗再次换上。。。然而依旧没点亮,换的显存都是同型号同频率同品牌没道理呀,供电都正常核心也发烫。。。。就是不亮,用集显都抓不到显卡了这尴尬了,没图纸没点位也没头绪请大伙支支招,BIOS已刷无效

网友A:
这个显卡,就是显存有问题,也会亮机的。因为我这有一片一模一样的。你要检查一下,这个显卡那个开关,这个开关是个BIOS 切换开关。这个显卡是双BIOS 的

网友:
bios刷一下看看莫

网友B:
这个显卡是双BIOS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卡,就是显存有问题,也会亮机的。因为我这有一片一模一样的。你要检查一下,这个显卡那个开关,这个 ...

买过BIOS 刷过一样,就是不亮。开关是正常的

网友:
刷过了,没啥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卡是双BIOS 的

BIOS刷过,BIOS芯片都换过

网友:
见过一片焊上内存不亮机,取下内存可以花屏亮机。具体什么原因没搞清楚,板子起泡就盖白布了。

网友C:
晶振工作没有,抓一下bios片选

网友:
学习了,看大神表演

网友:
最讨厌影驰这种白色的PCB板

网友D:
查X1接口的复位、时钟和bios。
背面X16接口的16对小电容

网友E:
检查复位。重植显存。重植核心,没有其他办法了。

网友F:
这个板我修到的都是核心空焊,轻者加焊重者重植,不认卡不用刷BIOS,插上主板是集显启动吗,先打阻值,各个供电电感测一遍,PCI-E 16总线正反都打一遍时钟复位线也测测,晶振两脚阻值测频率,以上都正常考虑动核心,之前花屏我估计也是核心问题,这个板很难坏显存。

网友:
换一下bios开关试试

网友:
花屏显卡核心坏的太多了,特别是老显卡,大功率显卡,返修率极高,真正显存问题的很少,一是挖矿,二是摔坏掉点。

网友:
换核心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晶振工作没有,抓一下bios片选

晶振有波形,上面有波形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X1接口的复位、时钟和bios。
背面X16接口的16对小电容

复位和时钟在pcie这边测得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查复位。重植显存。重植核心,没有其他办法了。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我修到的都是核心空焊,轻者加焊重者重植,不认卡不用刷BIOS,插上主板是集显启动吗,先打阻值,各个 ...

插在板上是集显点亮!阻值电压基本正常

网友(2022-03-23):
BIOS开关问题或者需要加焊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