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10 板号:08273-3 电流0.7a左右不亮机

楼主(2021-11-02):
           昨天修到一台  t510的主板,插电自动上电刀0.9a左右,不亮机,测各大电感电压都有,用内存阻值卡测内存电压,vtt电压内存复位也有正常电压,vref为0v,断电测vref阻值很低,几乎为0,测内存芯片的vref引脚的对地值为0,短路,拆掉c107,再测还是,对地值还是为0,这时我都想拆掉r1044后端的那些电容了,可能是刚才主板太热了,再次测vref引脚,阻值已经有400左右了,更换c107 的滤波电容,上电再测内存阻值卡已经有正常电压,插电已经可以正常上电,有正常跳变到1.35a左右,但是还是不开机,又在网上重新下载了BIOS,可以正常亮机。

网友:
BIOS问题啊

网友:
维修三板斧还是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