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 15 2019 充电问题

楼主(2021-11-02):
故障现象:插电流表可以正常充电。但插适配器。不充电。开始以为是充电器问题。换联想原装充电器,开始可以冲。一会又不冲了。又时候还不能开机。后来直接拆走电池就开机了。该如何入手啊!

网友A:
主板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连接电池电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连接电池电路短路

我用电流表一直都正常开机,充电

网友B:
TYPE-C的话最好用原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TYPE-C的话最好用原装试试

这个机器不是TYPE-C。圆孔带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