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k不触发

楼主(2021-11-02):
接到一块华硕h110m-k。不触发。开始查RTC电路。RTCVDD,RTCRST,32.768时钟。待机3.5伏。桥待机,io待机都正常。可是查到ioSLP-S3#时发现有5v。华硕不讲武德啊。没开机这个信号怎么就有如此高的电平。短接pwrbtn,该有的跳变都了。可是SLP-S3#和pson就是没拉低。高手们能给个建设从哪入手吗?还有强制上电可以?但不跑码。

网友:
3vsb5vsb都正常

网友:
检查桥待机条件

网友:
如果是我之前那个破板子的德行,可能是你的pson到绿线断线了,s3已经被置高,但是没法拉低绿线

网友A:
昨天看到一个贴。说华硕这个型号的板子,pson跟s3两个信号的脚位是相反了。今天测了一下。果不其然,真是反了。现在能触发,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看到一个贴。说华硕这个型号的板子,pson跟s3两个信号的脚位是相反了。今天测了一下。果不其然,真是反 ...

复位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