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舟主板NTSN1521上内存电压蕊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1-11-02):
神舟主板NTSN1521上,插电电压1.5V,经查是内存电压处理心片短路,焊下电压0.01V  ,只见此IC丝印就NBGC 675 692,如图,网上找不到此型号购买,麻烦各位师傅指导下实际型号是什么。谢谢。

网友:
找到了,应是以下这个。是NB675GL-Z,谢谢各位关注。

网友:
这个可以问问淘宝卖家啊,给点小钱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