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240CR电源无输出,求助

楼主(2021-11-02):
索尼游戏机电源,型号ADP-240CR。元件无烧毁,保险正常。板上所有电容两端无短路。插电一次侧主电容电压320v,次级无输出。启动电源需要短接辅助电源的5vbs接口部分。目前5vvbs无输出。检查辅助电源ic丝印DNP015,2脚VDD供电9v,貌似达不到启动电压。再往下我就不会了,求助!!

网友:
二次电源真的是超难修的了

网友A:
启动要短接5vsb?没有这么启动的吧

网友A:
你先搞清楚如何启动吧

网友B:
电源启动方法我描述的不够详细,实在不好意思。短接图中1,3针脚可以使电源输出12v。目前问题是是5vsb无电压,所以短接针脚12v也是无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要短接5vsb?没有这么启动的吧

不好意思,是我说的不够详细,是5vsb那个端口的1,3两个针脚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搞清楚如何启动吧

短接方法启动电源之前我说的不够详细,我已经补充了详细的方法。

网友:
先跑线找到5VSB来源在修一般来说这个电压来自辅助电压芯片

网友C:
测量nc31 1脚与各脚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启动方法我描述的不够详细,实在不好意思。短接图中1,3针脚可以使电源输出12v。目前问题是是5vsb无电 ...

或者你快递我,免费维修

网友:
更换2脚电容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nc31 1脚与各脚的电压

是IC31的各脚对GND的电压吧,如下:2脚:9.08v,3脚:1.4v,4脚:1.1v,5脚:67.1v,6脚:1.1v,7脚:1.1v,8脚:1.1v,

网友D:
我怎么看到PFC上边有烧坏的地方。没有5V,那就先修副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看到PFC上边有烧坏的地方。没有5V,那就先修副电源。

电源表面肉眼看不到变色或者烧毁的元件,插入市电主电容320v,是因为电源没启动PFC没工作,电压没升到380v。我自己初步判断也是辅电源那部分有问题,可是我技术有限没查到哪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表面肉眼看不到变色或者烧毁的元件,插入市电主电容320v,是因为电源没启动PFC没工作,电压没升到380 ...

高级电源,PFC需要后级5VSB来个开启信号,没有5VSB,PFC不会升到380V左右。先修5VSB

网友:
你将DNP旁边的电容换一个新的试试。

网友E:
这 种线路先测5V待机芯片,各角阻值打一下,再通电测一下各角电压,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光偶是否正常,431是否正正常,5V的肖特管是否正常,就这么几个重要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 种线路先测5V待机芯片,各角阻值打一下,再通电测一下各角电压,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光偶是否正常,431 ...

各个脚的阻值我也不确定多少是算正常的,每个脚的电压在上面的帖子里我测量了。芯片的5脚启动电压实测达不到启动电压。

网友F:
找到5脚链接的启动电阻,然后测一下启动电阻是否正常,一般像这种情况,要么是启动电阻开路,要么就是ic坏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启动电阻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找到5脚链接的启动电阻,然后测一下启动电阻是否正常,一般像这种情况,要么是启动电阻开路,要么就是ic坏 ...

启动电阻3个,我在线测和拆下来测阻值都正常,就是启动电压不正常,偏低。会不会是电阻前端整流桥输出的两个二极管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阻3个,我在线测和拆下来测阻值都正常,就是启动电压不正常,偏低。会不会是电阻前端整流桥输出的 ...

电阻换掉试试,启动电压只有1.1v肯定不对

网友G:
看看5vsb有没有5v,启动要短接5vsb?有5V电源芯片才能工作,PFC电路才工作,你要把电源工作原理搞懂才能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看5vsb有没有5v,启动要短接5vsb?有5V电源芯片才能工作,PFC电路才工作,你要把电源工作原理搞懂才能下 ...

5楼已经详细描述了启动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电阻换掉试试,启动电压只有1.1v肯定不对

启动电压是67v左右,达不到数据表里11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压是67v左右,达不到数据表里110v

启动电阻和辅助ic,就这2个点

网友:
副电源次级的光耦以及3脚开关二极管换了,长期待机容易坏

网友:
副电源没有工作,从副电源芯片开始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