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nx500打印机缺3.5针。

楼主(2021-11-02):
各位大佬 中盈nx500 针式打印机,缺3.5针。 打印头换了一个,也是缺3.5 .主板换了一片,也是缺。连接线都测量过都是通的,实在想不出哪里还有问题了。
接线

网友:
不可能是这样的,,好好量量打印头排线

网友:
这个情况一定要先测一下主板针驱和打印头有没有问题,要不然不同时更换会互相烧坏的

网友:
不科学,如果全换还这样,还是退机吧,不然换新机肯定还是缺的

网友:
头烧板,板烧头

网友:
换台电脑和测试软件试试啊

网友(2022-01-24):
最后,重新换了主板,换了新的打印头,一次ok。 主板烧了头。主板和头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