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捡钱的机器 维修 都是通病引起的

楼主(2021-11-02):
一个是A1466  症状是刚进win10到登陆界面就直接关机 ,拆主板来回测试了几次用可调试没问题,没进行第一步(查看主板掉件,腐蚀)主要是拆的时候看到防水标还是白的,原来测试时进系统风扇会狂转,一会就关机了,测着测着直接不触发了 ,这个机器由EC复位引起的不触发是通病,细细看看主板呗,果然在EC旁边直接给复位脚位上拉供电的100K电阻腐蚀了,用镊子轻推就掉了 ,在其他料板上找了个100K电阻补好,接屏测试正常触发,在系统界面开着好长时间也不关机了。连自动关机故障也修复了,想来就是EC复位时有时无,引起的自动关机。
另一个是战神的通病  闪屏  暗屏  ,测量由公共点给屏接口的供电电压大小没问题(保险丝两端测电压没什么问题),但接屏刚亮机进BIOS就不停的闪  ,直接拆掉保险 一坨锡直连 ,再测试,屏幕不再闪烁。

网友:
弄个保险安全一点,一坨始终实在有隐患

网友:
安全了下次就没得修了

网友:
换个保险好一点

网友:
帮别人修的   别人都在网上搜到了一坨锡   我为啥要多此一举找保险呢

网友(2021-12-11):
弄根0.01或者0.02飞线吧

网友:
有保险就上保险, 没找到 就 直接一坨锡。

网友:
这个确实。老司机好像都知道。

网友:
老司机666

网友:
找到问题并解决问题,OK。

网友:
这钱捡的舒服吧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