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S1内存没供电

楼主(2021-11-02):
早上到后一张H81M-S1主板,首先发现的是不触发,于是按时序走了一次,VCCRTC,RTCRST,32.768K和RSMRST都是正常的,然后就到IO的PSON那里找了一下,果然发现PSON到绿线断线了(尼玛技嘉的板子IO到绿线上一个电阻都不装一下,不得不吐槽一下),没法找线,最后只能飞了一根线PSON的脚上,眼睛都快看瞎了。下次再也不到IO上焊线了,太痛苦了。以为这就OK了的,结果一开机,啥反应都没有。测总线电压,没得。测桥1.05,也没得。这下麻烦大了。记得时序是供电上了之后是先有内存控电,再给到桥的。于是去内存那边找一下,果然没有。一个电感5V,一个电感0V。以为控制芯片坏了,马上换了一个。结果就是———没卵用。打开图纸看了一下,芯片的7脚COMP是开启脚,顺着找了一下,是由IO发过来的。顺手测了一下IO93脚,没电压,测一下阻值,对地只有30。感觉是IO坏了,但是又有点怀疑是不是IO内部拉低,现在比较迷茫了。不想换IO,这个IO针脚太多了,看的眼睛疼,用放大镜看也眼睛疼。老大们帮分析一下,还有没有一种可能是IO内部没有检测到某个电压然后DDR_EN脚开漏输出?(说明一下,触发已经修好了,飞线修好的,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内存供电,io的93脚没电压,而且还怀疑对地短路了)

网友A:
这应该没触发——SLP_S3#高低高呢,绿线有没有拉低动作~没有这些查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没触发——SLP_S3#高低高呢,绿线有没有拉低动作~没有这些查内存供电?

已经触发了,但是没内存供电

网友A:
割了,让S3去开内存

网友B:
内存供电不在触发范围内 触发按一下面板开关 电源风扇会转 已经完成了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不在触发范围内 触发按一下面板开关 电源风扇会转 已经完成了触发了

是的,触发已经修好了,现在是内存供电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割了,让S3去开内存

触发已经修好啦。修好后没有内存供电

网友C:
割断DDR_EN,测量一下两端,看是I/O没发出,还是其它地方拉低了。没接外部器件情况下,DDR_EN是高电压,可以开启1.5V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割断DDR_EN,测量一下两端,看是I/O没发出,还是其它地方拉低了。没接外部器件情况下,DDR_EN是高电压,可以开启1.5V供电的

我把控制芯片拿下来了的,也是不行

,这种情况割线会好一些吗?

网友D:
这只能算强制触发。io很多信号都不会发出。SLP-S3制高没?

网友B:
GA图纸 没有X行图纸明细 ddren信号做到I/O里面去了 导致没法调整

网友E:
把IO拔掉  看看电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GA图纸 没有X行图纸明细 ddren信号做到I/O里面去了 导致没法调整

对啊,中间连个电阻都没有的,我快疯了,又折腾了一上午,内存供电一会有一会又没有,我还是来割线看看。

网友B:
内存供电一会有一会又没有 检测那个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一会有一会又没有 检测那个芯片工作条件

IO的吗? 我就是不想换IO,脚位太多了,换的我眼睛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一会有一会又没有 检测那个芯片工作条件

DDR_EN没有信号送过来,这会测又不短路了,要疯了要疯了

网友F:
隔断。再人为  飞线  DDR_EN

网友B:
转换内存供电的芯片 DDR_EN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换内存供电的芯片 DDR_EN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

呀,没看芯片数据手册,不过我看io发过来的信号没写#,应该是1v以上的高电平吧,我下午有一两次测到1.2v电压了的,很奇怪的是,待机就有了,但是我触发之后,这个电压就变成0了, 我就在怀疑是不是io内部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IO拔掉  看看电阻值

脚太多了,我不想拔

网友G:
先干IO吧,不管用再判断别的

网友H:
把IO拔掉,换下有没有阻值

网友I:
自举升压电容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割了,让S3去开内存

可以绕开io让s3去开内存吗?这样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只能算强制触发。io很多信号都不会发出。SLP-S3制高没?

s4和s3都置高了,你的意思是虽然我把线飞了,但是可能还有很多电路没工作,如果是这样我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隔断。再人为  飞线  DDR_EN

ddr_en的线路是通的,求思路,只能拿io了? 对了,晚上再测的时候reset的3.3v也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自举升压电容换下

自举升压电容好像没有短路,换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干IO吧,不管用再判断别的

脚太多了,不想换啊,换的我眼睛疼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IO拔掉,换下有没有阻值

最后没办法的话只能拿io了,这玩意脚太多了,焊的眼睛疼

网友:
老大要用烧鸡大法了

。好的,明白

网友J:
是不是开启脚的相关电容有短路?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开启脚的相关电容有短路?

开启脚的一整条线路上都没有电容,甚至电阻都没有,烦躁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开启脚的一整条线路上都没有电容,甚至电阻都没有,烦躁啊

一般来说,把DDR_EN断开,只要8120D供电正常,en脚是会有高电平的

网友:
技嘉的爱断线

网友L:
天天学习,好好向上。

网友M:
直接换一个io有墨迹时候都换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来说,把DDR_EN断开,只要8120D供电正常,en脚是会有高电平的

那就是说现在只要割了就能见分晓了

网友:
对啊,起码有5块板子断线了,踏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天天学习,好好向上。

是的是的,一起学习

网友K:
引用 网友M:
直接换一个io有墨迹时候都换完了

脚太多了,真心不想换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脚太多了,真心不想换

不换修不好  这型号io问题非常多

网友N:
割掉io连线,确定是不是io拉低,是io拉低的找个高电平的连到芯片en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换修不好  这型号io问题非常多

这io问题很多?

网友K:
引用 网友N:
割掉io连线,确定是不是io拉低,是io拉低的找个高电平的连到芯片en

这样也可以吗?那内存芯片启动的时序会不会改变?然后这样改线路了有没有内存芯片不受控这么一说?

网友N:
引用 网友K:
这样也可以吗?那内存芯片启动的时序会不会改变?然后这样改线路了有没有内存芯片不受控这么一说?

那你就老老实实换io,可以不改变时序

网友O:
芯片,供电,开启,cpu,内存都会导致不出

网友M:
是的  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N:
那你就老老实实换io,可以不改变时序

好的好的

,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O:
芯片,供电,开启,cpu,内存都会导致不出

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的  这个问题

唉,绕到最后,还是换io吧

网友O:
如果风扇是转了的,这些条件都会引起没内存供电

网友K:
引用 网友O:
如果风扇是转了的,这些条件都会引起没内存供电

越来越不明白了,风扇转了的都会引起没内存供电?

网友:
DDR_EN上还接有一堆三极管的,查下电路吧

网友P:
好东西,下次维修找资料,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P:
好东西,下次维修找资料,mark

一起学习一起加油

网友O:
引用 网友K:
越来越不明白了,风扇转了的都会引起没内存供电?

看清楚我的回答,是风扇转了的情况我上面说的情况会引起没内存供电,如果没转,绿线又拉低了就是有短路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清楚我的回答,是风扇转了的情况我上面说的情况会引起没内存供电,如果没转,绿线又拉低了就是有短路之类的

哦哦哦,懂了懂了。前面应该没有短路,触发都是正常触发的,没有强行触发,然后对地阻值都还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清楚我的回答,是风扇转了的情况我上面说的情况会引起没内存供电,如果没转,绿线又拉低了就是有短路之类的

可能还是io的问题

网友:
好的,我先试试。不行就换IO了

网友Q:
直接把7脚连接的三极管拆掉,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Q:
直接把7脚连接的三极管拆掉,秒杀

这个脚没有连三极管吧?

网友:
翘起io这个脚试试

网友R:
今天看也是看一张H81的图,那个头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今天看也是看一张H81的图,那个头晕啊~~~

画的到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