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360M GAMING HD 是否是通病?

楼主(2021-11-02):
GA-B360M GAMING HD 是否是通病?
1、5片B360M主板,触发不显示。
2、测声卡或者网卡芯片的时钟复位都正常(不能测量PCI_E插槽)。
3、刷BIOS后装上i5-9400F,接上主板自带VGA显示接口,竟然故障和之前一样。原因是CPU不带集显,插上集显接口反而会引起不正常。
4、插上独显,顺利显示。

GA-B360M GAMING HD _bios_f12_n.zip

网友:
不知道你表达的什么意思:
1.插上VGA和之前故障一样,你指的是不显示吗?带F的CPU本来就不带集显,插上VGA不显示不就是正常。
2.插上集显引起不正常,引起什么不正常?

网友:
你这是来水贴的吧。

网友:
所以你这想表达个什么意思?通病?什么通病也没说清楚

网友:
他们怕是想说带FCPU的通病;集显都不会显示吧。

网友:
你在表达什么问题呢!什么通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