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佬求助,ddr3内存 使用土豪金ch341a无法读取数据

楼主(2021-11-02):
ddr3内存 使用土豪金ch341a无法读取ddr3内存条数据,
使用的ddr3的底座 跳线到24芯底座,针脚为2,5,6,8对应。
win7系统,使用ch341a编程软件,驱动安装正常,但是就是无法读取数据,是写保护了还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东西就是个垃圾,便宜没好货,我买来试了下就扔一边了

网友:
线长了?这东西指定能读,写入可能有写保护的情况

网友(2022-07-20):
问题解决了吗?同样遇到。

网友(2023-03-22):
这东西我用过读的很慢

网友:
你需要安装驱动啊,没驱动咋读啊。

网友(2025-02-25):
我也买了一个CH341,没整明白 ,能读,能擦,但是写入总是失败,写入的数据乱七八糟的,和原文件完全不一样,也不知道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