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150M-windRTC故障

楼主(2021-11-02):
技嘉B150不触发,按步骤来。先测Rtc电路。结果发现RTCVDD.RTCRST.只有1v左右。很不正常。把这电路关联有可能接地的原件拆了遍,除了南桥连io也不放过。结果还是一样。大神们。这样是不是确定桥把它们拉低了。没有设备,干不了桥。请支招

网友:
有没有3.3VSB

网友:
电池抠掉直接用atx,说不定会恢复到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