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老中医给帮忙看看 迪兰R9 380

楼主(2021-11-02):
核心是我用土炮干上去的,驱动也能装,就是核心和显存没有频率,没量到1.8V,晶振也只有0.88左右,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土炮什么样,传个照片看一下

网友:
1.8v在反面,靠近金手指的位置,一个8脚芯片出来的

网友A:
显存待机频率改到450-600,或者换成尔必达的颗粒。10张里有4张这毛病感觉是通病,具体什么原因不知道。

网友:
土炮干核心,秒

网友:
大兄弟,把你的土炮拿出来看看

网友:
土炮干核心   厉害啊

网友:
pcie的问题,x8以下都是这样的,至少要x8的通道才能读这些信息,多半是延长线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存待机频率改到450-600,或者换成尔必达的颗粒。10张里有4张这毛病感觉是通病,具体什么原因不知道。

下了一堆软件,改不了。。。这板子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C:
我那个也是这问题,换了核心也不行 错误43,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也是这问题,换了核心也不行 错误43,

买的核心不不知道好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的核心不不知道好坏

我这个是另一个供电问题的显卡拆过来的,打过阻值正常,好难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是另一个供电问题的显卡拆过来的,打过阻值正常,好难搞

我这个板子,电压都正常吗?晶振怎么只有0.8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板子,电压都正常吗?晶振怎么只有0.8几呢?

0.8不是正常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下了一堆软件,改不了。。。这板子电压都正常吗?

用tongabiosreader改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存待机频率改到450-600,或者换成尔必达的颗粒。10张里有4张这毛病感觉是通病,具体什么原因不知道。

不行啊朋友,难道是数字签名的问题吗,赶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tongabiosreader改bios

感谢,能改,但是还是没有频率,怀疑核心是坏的。另外问下,驱动没有数字签名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啊朋友,难道是数字签名的问题吗,赶不上

用其他的bios改

网友:
难道是我的改法不对吗?我把图上0.1.2改成450.500.600了

网友B:
不会改啊,胡乱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改啊,胡乱试。。。。。。

改核心频率试一试,改低一点

网友:
搞好了没,说说

网友:
朋友,bios能分享吗?

网友B:
你有啥新发现吗?今天有掏出来干了一遍核心,各种刷bios,还是没有频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有啥新发现吗?今天有掏出来干了一遍核心,各种刷bios,还是没有频率

是不是扫描显存全部报错?我手上好几个卡都这样,开始只有两个通道报错,重置核心后显存全报错 ,核心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扫描显存全部报错?我手上好几个卡都这样,开始只有两个通道报错,重置核心后显存全报错 ,核心坏了吧

我这个跑不了测试,一直卡在测试界面,有时候核心还特别热。不知道为啥显存上全部有白色的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扫描显存全部报错?我手上好几个卡都这样,开始只有两个通道报错,重置核心后显存全报错 ,核心坏了吧

我两张卡都这样,首先怀疑核心,其次可能是显存坏的太多,最后怀疑供电波形不正常,没有示波器。核心坏,它又能识别到核心,奇怪

网友E(2022-04-21):
楼主   发一下你的土炮照片  和用土炮干核心的经验方法啊   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发一下你的土炮照片  和用土炮干核心的经验方法啊   期待中

没什么好看的,无非风枪加预热台。不如bga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