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维修试手

楼主(2021-11-03):
找到一块富士康的板子,型号是G41MXE系列,外观损伤比较厉害,尝试修补一下。

外观检查发现主板背面有一道大大的划痕,用放大镜观察发现断了五根线,从线的走向追到了I/O;其次发现I/O也有两处针脚焊盘掉点,一处是第6脚,一处是69脚。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处理断线问题。经过一番辛苦努力,五处断线都顺利飞线并测通,一一理顺摆好位置上绿油,给点温暖让它快速固化。

接下来处理I/O。查资料得知,第6脚为空脚,暂时不做处理。第69脚是VBAT电压检测输入脚,还是处理一下的好,免得留下隐患,所以接下来飞第六根线。
拆下I/O,观察焊盘,找到69脚的铜线位置,在贯穿主板的透锡孔位置铜皮比较大一点,相对好操作一些,选择这里焊接飞线。这里的飞线用的稍微粗一点,防止在焊接I/O时高温烧断线,采用的是废键盘线抽取的一根铜线,一端焊接在前面说的焊点位置,另一端贴着主板穿过69脚,临时固定在一个空的焊点位置,测通后上绿油固定。
绿油凝固后装回I/O,69脚处因为有飞线,临时稍微翘起一些,待其它脚位全部拖锡并检查无误后,单独将69脚与飞线焊接好,测通后,切掉多余的铜线。
接下来,检查各路供电无对地短路,试着插电看看,检测卡3VSB待机灯亮起,随后主板自动上电并掉电,检测卡不跑码。短接开关针,主板不触发。将ATX电源断电再插电,主板重复上述动作。
用万用表测量开机针电压5V,有高-低-高电压跳变,测I/O的75脚PWRBTIN时,发现电压只有0.27V,没有电压跳变,二极管档检测不接地,
所以估计是开机针到I/O中间开路了,造成75脚低电平,通电自动触发,但75脚持续低电平,系统会认为是客户关机动作,因而掉电。
再次尝试飞第七根线处理。处理后再次测75脚,电压恢复5V正常。
再次插电,短接开关,主板顺利触发。
关电,装上CPU、内存,开机,检测卡显示00,不跑码!!!
测量各路电压都正常,PCIE槽时钟电压有,复位电压0。
尝试再次触发,故障依旧。

由于整板复位信号是由南桥控制发出的,因此怀疑南桥挂了,计划第二天给它植个桥试试,正好有块41的板子北桥过热,就当是废物利用了。
就在整理这个资料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在处理I/O的时候,为了方便下烙铁,把紧挨着I/O的一颗电解电容拆掉了,是不是它引起的不跑码?就是下面图中圈起来的地方。在这里顺便吐槽一下富士康反人类的设计,给维修制造人为的困难。
明天先试试看。事后再补充接下来的维修过程。

已经是夜里1点半了,各位,就先这样了。

未完待续.....

网友:
io整得比较端正

网友:
哪里没电飞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