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7系统 0x00000124蓝屏

楼主(2021-11-03):
内存换了新的,还是每一两天蓝屏一次,求助

网友:
CPU故障。先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124笔记本很多是显卡

网友:
124查CPU供电部分,或者CPU本身

网友:
这种么CPU以及相关的供电或者数据通信问题

网友:
是台式电脑

网友:
这个蓝屏代码有点整不明白

网友:
客户说电脑只要一晚上没关,第二天早上就会蓝屏,关掉就不会

网友:
台式机那就一个个排除呗

网友:
单条内存试试,如果是d3不要用低压条,遇见过某跟内存条引起的无法安装系统问题,折腾了很久

网友:
我今天也蓝屏了,原来是win10,装wi7装完了重启就蓝

网友:
去看日志,然后就知道什么原因蓝屏了

网友:
系统重装下,再就是硬盘问题

网友:
查系统日志

网友:
换了硬盘重做系统就好了。内存条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