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通病故障!OPPO手机反复重启不进系统,这简单的几招就能秒杀

楼主(2021-11-03):
  手机在使用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是比较头疼的,就像OPPO手机反复重启,都无法正常使用,真是让人着急。仔细检查,发现软件和硬件都有可能导致这一故障,真正弄懂原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软件方面:

  系统缓存残留的文件过多、不用的APP大量占用系统资源、后台开启的应用程序进程大量占用内存、还有软件与软件、软件与系统间产生的软件冲突等,都有可能让OPPO手机反复重启。

  1.手机系统或软件问题

  如果OPPO手机只是偶尔的出现自动重启,可能是安卓系统BUG或者手机突然卡机死机导致。

  如果频繁的出现自动重启,可以将最近安装的软件卸载掉。可能是由于软件与系统不兼容,卸载后再看看手机是否正常。

  2.清除用户数据和缓存

  手机电量充足,在关机状态下按住电源键和音量键进入到recovery模式,选择清除用户数据和缓存,再点击“清除用户数据和缓存",点击确定后会自动进行刷机,清理完成后重启手机即可。

  3.刷机或者恢复出厂设置

  OPPO手机反复重启的,我们可以通过刷机的方式或者恢复出厂来尝试解决。

  4.手机电池老化或者接触异常

  手机使用时间较长电池老化导致的,直接更换电池即可。也可能是手机曾经受到撞击,使电池接触松动或者异常,这个需要专业的维修师傅来进行检测维修。

  5.SIM卡的问题

  除了手机内部软件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硬件,如SIM的问题。我们可以尝试插拔一下SIM卡,重启手机尝试解决。

主板硬件:

  1.像R9S Plus这个机型,拆掉这2个供电电感,此方法会导致性能下降,电池耗电快。根据经验如果固定每次都是在第二个界面关机重启,一般都是小电源损坏导致。

  2.CPU虚焊。把手机开机然后等待下次重启,用大拇指用力按住CPU右上角看是否能进系统。若不能就再换一个角,四个角肯定有一个脱焊的。一般左上角和右上角脱焊的最多。

  若是CPU某个角脱焊了,找个废手机卡剪个2毫米宽,用双面胶粘在脱焊的位置,CPU屏蔽罩就不用装了,直接上螺丝压住。

  3.WiFi信号不好总掉线,声音破音,这种情况WiFi芯片或者音频芯片也会导致手机反复重新,直接重植或更换即可。

  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OPPO手机反复重启的解决方法,如果你也遇到手机方面的问题,可以留言,会为您一一解答。

网友:
这是放了大招还是应该整点靠谱的方法

网友:
是说以前修R9SPLUS自动重启时,换了那二颗电感不起作用。原来是小电源的问题,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这机器不稳定

网友(2022-01-22):
学习学习,小白看得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