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O示波器配合VI曲线测试仪在电路板维修中的应用

楼主(2021-11-03):
LOTO示波器配合VI曲线测试仪在电路板维修中的应用

市面上的VI曲线测试仪价格都在2000元到万元不等,同时大多携带不方便,有个别产品可以携带,但是功能单一(比如无法保存曲线,对比曲线等),那么LOTO示波器和VI曲线工控板就完美解决这些问题,价格极低(共500元)、随身携带、可保存曲线,录制回放,鼠标测量等等...
需要的硬件:
1.LOTO示波器价格330元~988元不等。
2.vi曲线测试仪工控板 价格118元。
需要的软件:
LOTO示波器OSCxxx专用配套软件.
LOTO示波器变与VI曲线强强联合:
1. 示波器与电脑连接,VI与示波器连接,很简单如图。
2. 设置示波器为X_Y模式
3.打开示波器,可以看到有一条横线出现(如果是竖线,说明示波器AB线插反,反接即可!)
4.两表笔短接可看见一条竖线,说明VI曲线配置完成!
5.如果图形闪烁,调节扫描时间即可(2ms左右)
6.如果图形太小,调节AB电压即可(0.5v)
各元器件曲线(在线测试,这个是VI的优势,不用拆下元器件):
1. 电容(电容圈),如果漏电则为斜圈,手头没有损坏的。。。
2. 二极管(接近直角),如果损坏开路为横线,短路为竖线
3. 三极管曲线:

网友:
这是纯 电子化了

网友A:
两表笔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B:
need more study to understand

网友:
是的 越来越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表笔输出电压是多少?

482系列 X1档 量程5V  X10档量程50V  示波器型号不一样探头输出电压也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ed more study to understand

加油哦  欢迎加入技术交流群。产品介绍,案例应用,视频讲解,资料下载,帮助您快速上手。群里有研发工程师和各行各业用户群,欢迎提问,交流。QQ 1001670276

网友C:
这个测试波形准确不!

网友D:
准备入手示波器的  这个考虑一下

网友E:
这个就是移动版示波器接电脑上,还必须要电脑哦

网友:
就是一个上位机是吧

网友F:
误差大肯定没有专业示波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是移动版示波器接电脑上,还必须要电脑哦

也支持手机,平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误差大肯定没有专业示波器好

这个就是专业的示波器呀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测试波形准确不!

准确,必须准确的,都有实际应用案例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准备入手示波器的  这个考虑一下

可以电话咨询哦  15029982700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误差大肯定没有专业示波器好

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下咱们的产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