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C102笔记本不开机,接口灯不亮

楼主(2021-11-03):
    HP  TPNC102笔记本不开机,接口灯不亮,拆机发现PQ304击穿短路,更换后阻值正常,通电再次击穿,断开待机5V后继电路5V电压正常,直接用假负载测试5V,当电流设置0.2A是5V正常,电流再往上加时PQ304下管发热严重,现在上下管和PWM芯片都换掉了还不能解决问题,芯片旁边的小电容电阻都查了没发现有坏的。 3.3V带负载加5A电流正常,求助大伙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boot正常吗

网友:
BOOT脚10.5V

网友:
电容会发热吗 电容是载路测吗 PHASE能输出电压吗

网友:
10V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