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U风扇不转直接接12V上去长期用有什么隐患?

楼主(2021-11-03):
显卡是R9 390,风扇12V没电压,
直接跳线到8pin出来的12V+上(图中红色部分),
风扇转起来了,进系统对着显卡风扇看GPUZ风扇转速控制和检测也正常
这么长期用会有什么隐患?

需不需要在跳线上加个二极管和电容,像下图这样?

小白,图自己画的,电容为了启动电流(不知道显卡风扇启动电流要多大),二极管是为了防止反向电流(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A:
就是噪音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噪音大,。。。

可是我开着机箱盖进系统看风扇在不同负载下调速也是正常的。。。不过确实好像原厂的50度以下风扇停转功能没了,,这个正常吗,是不是说明PWM调速信号还是正常的?有可能12V挂掉了但是PWM调速还是正常的吗

网友B:
为什么不把风扇控制电路修好

网友C:
感觉没什么影响吧12V只是一个供电而已

网友D:
风扇转数的快慢  不是有12V主动控制的吧。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图画的不错

网友:
就是噪音大点 应该没其他影响

网友:
沒影響 放心用..................

网友:
第二个本来就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把风扇控制电路修好

pcb正面最右下角有个丝印"1AM"的坏了,查到是MMBT3904,替换了之后风扇12v还是没电压.
继续查风扇四脚socket右上角有个三脚sot23封装的芯片,丝印是"AFRV",
看起来是个mosfet,D跟S短路,
但是根据丝印没查到准确型号,只有一个看起来有点可能的型号是KRA356,韩国一个公司产的国内竟然已经找不到有卖的,,也不是特别肯定就是这个型号,这型号显卡点位图现在都没找到。。。
就干脆直接12v先怼上试了试竟然能用,就是不知道长期用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扇转数的快慢  不是有12V主动控制的吧。

我也好奇,现在12v+直接怼上转速控制是有效的,PWM信号电路可能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没什么影响吧12V只是一个供电而已

纯小白不知道原来12v怎么走的,万一原供电电路是短路了而且有压降,在背面pcb直接8pin引出12v两边电压不一致会不会“倒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把风扇控制电路修好

红色的是1AM,测试短路手里刚好有现成的直接换掉了,然后还是不行,再查就是右上角这个蓝色的就是丝印“AFRV”的型号不明芯片,左上角的针脚跟下面的单独的针脚间短路(DS短路如果它是个mosfet的话),但是型号确实没查明不敢下手

网友:
问题不大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