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联想M1840不能开机

楼主(2021-11-03):
求助,联想M1840打印机,开机屏幕两道黑条,不启动,按键无反应。偶尔能开机,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脑显示未联机

网友:
看看电源板,看看电容

网友:
这问题问得……一般人儿给不出答案啊

网友:
主板问题,先刷数据。不行加焊BGA

网友A:
主板坏了,已更换

网友(2022-01-26):
你的是换的电源板还是接口板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