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能放好,问题又来了就是用风枪容易吹跑

楼主(2021-11-03):
请问有人知道有啥办法吗?风速已经调到一级了

网友A:
学了两三个月,说实话植球确实不太简单,已经换了一个植球台了,BGA芯片焊接都学会了,这个还没学透……

网友B:
把风嘴拿掉

网友:
少放焊油,轻轻涂一点点。

网友:
诀窍就是多练  我以前跟你一样  现在干十代低压都随便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风嘴拿掉

拿掉反而还更容易吹跑

网友:
桥我也干不好,还是核心显存大的舒服

网友:
风嘴不要太近。焊油不要太多。这种小芯片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风嘴拿掉,手拿风枪初始加热手要动,不要一直停留一个地方不动,焊油涂薄薄一层就可以,涂多了一加热,珠子就跑

网友:
太难了,换桥搞废三张主板后就没有搞了,最近搞显卡,弄了两张 目前还没有成功

网友C:
教你 不要用下面的这个底座,直接用上面部分加钢网 用铝箔张贴紧就行了!!!!!!!!!!!!!!

网友:
这个还是要多练习,手熟练了就好了

网友:
买个铁板烧  比风枪好用

网友:
二楼说的对

网友:
你芯片没用吸锡线拖平,肯定会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了两三个月,说实话植球确实不太简单,已经换了一个植球台了,BGA芯片焊接都学会了,这个还没学透……

植球很简单呀

网友:
初学者飘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教你 不要用下面的这个底座,直接用上面部分加钢网 用铝箔张贴紧就行了!!!!!!!!!!!!!!

没看明白,仔细再说一遍

网友:
风枪嘴拿掉,少量焊油均匀涂抹!

网友:
焊油沾点手上涂抹薄薄一层,不要风嘴温度300,风速0。时长不超过40秒

网友E:
为什么不带钢网一起加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带钢网一起加热?

这个植锡台是90-90的大网,直接加热中间会鼓起来

网友:
焊膏多了  少一点慢慢吹

网友:
可以买个预热台,直接加热,不用风枪吹

网友:
先对角各焊一个锡球,然后涂薄薄一层焊膏,放钢网镊子压着直接吹,买芯片大小的网,直接吹,网一定要买好的,太差的要不就是孔对不上,要不就是一加热就变形

网友:
不挂锡浆值球的话好点的网可以套着吹,网一般的话0.4以上可以套着吹,小珠子摘了好点,拿掉风枪头焊油刷少点先预热到有珠子沾一起了(焊油不可能完全均匀)分开后就差不多了直接吹一般不会再有连的了,每个人方法都不一样吧

网友:
焊油抹均匀

网友:
建议买几个直接加热钢网练练手,走路都不会,就想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明白,仔细再说一遍

直接用上面部分加钢网 放热铝板上先加热,上面再用风枪吹!

网友:
感谢大家帮助,目前已经学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植锡台是90-90的大网,直接加热中间会鼓起来

用镊子按住啊

网友:
已经习惯直吹小钢网带钢网吹了,成功率非常高。你这样的直摘的控制焊油,然后旋风热风枪280度轻松吹好,跑珠就是焊油多了。

网友:
静心,静心.                            心要静

网友:
换个吹风筒吧,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