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I主板升级网卡求助

楼主(2021-11-03):
    手头有块联想型号CFT3I主板,想弄个软路由用用,CFT3I主板原机是百兆口网卡型号是:RTL8105C.现在考虑升级下成千兆,参照了下CFT3I1图纸上应该是换成RTL8111GN。有以下问题:
    1、可否替换RTL8111F,对RTL8111系列有些体积大小怎么区分不是很清楚,看了旧电脑主板上有RTL8111D的体积大了好多,另一台电脑是RTL8111GN体积和原机那个百兆大小一样;
    2、RJ45网络插座带网变应该是百兆,这个从另一个主板上换千兆带网变可否;
    3、是否还需要添加其他电子元件。
   不是做维修工作的,只是业余好奇想玩玩,希望大佬给个提示解答下。感谢。

网友A:
8111细分型号挺多 封装貌似就48 32两种 要换的话挨个引脚对定义吧 驱动可能得重新装

网友:
没啥意思吧

网友B:
pcie插一个双网卡就行
ps:这个主板有毒,有bug
我taobao了两块,搭建软路由,都没使用超过三个月;就坏了,故障都是不定时重启,有时候一天一次,有时候一天四五次;
能换的都换了,还是一样;
重新购买了一块,又是不到三个月左右必坏(24小时连续工作)
软路由,淘宝买d525双千兆把,几十坏钱;我用了一两年了,没坏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cie插一个双网卡就行
ps:这个主板有毒,有bug
我taobao了两块,搭建软路由,都没使用超过三个月;就坏了 ...

d525好像性能不怎么好,这主板是以前办公用换下来闲置的,平时使用也稳定.想利用下,发挥余热:daxiao:并且有块单口网卡,所以想把这个百口改下.你用这块cft3i主板搭软路由,功耗怎么样

网友:
业余玩,,放久了就只能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8111细分型号挺多 封装貌似就48 32两种 要换的话挨个引脚对定义吧 驱动可能得重新装

驱动这个不是问题吧,有时间找旧主板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d525好像性能不怎么好,这主板是以前办公用换下来闲置的,平时使用也稳定.想利用下,发挥余热:daxiao:并且 ...

额,软路由,是看带机量的,
30台设备以下,千兆带宽;处处有余
如果人数的,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