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联想thinkpad L330的8M和4M的bios

楼主(2021-11-04):
请问联想thinkpad L330的8M和4M的bios刷坏了没有备份还能救吗

补充内容 (2021-11-6 00:22):
版号是LPR-1 MB 11284-2 48.4UH01.021 显卡是2显存

网友A:
可以,论坛找个备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论坛找个备份

新手一个,用搜索功能没在论坛里找到,请问应该怎么找

网友:
显卡是4显存 说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一个,用搜索功能没在论坛里找到,请问应该怎么找

继续 你总能找到

网友:
找到了 一些,但是版号一样的是E330,同是L330的版号又不一样,这个能不能通刷?刷了2个E330版号一样的,接上电源灯都不亮了

网友B:
找了一个可以开机了,但是开机后键盘很多键位错误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了一个可以开机了,但是开机后键盘很多键位错误是什么原因?

这些个老机器我是没什么动力折腾bios,现做一个也就分分钟,你还是没刷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个老机器我是没什么动力折腾bios,现做一个也就分分钟,你还是没刷对

好的,谢谢你的回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个老机器我是没什么动力折腾bios,现做一个也就分分钟,你还是没刷对

请问你知道我想用官方软件升级BIOS提示BIOS directory cannot be found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修复完成,原理很简单,但是资料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找到2个bios构成后,从网上下bios5分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