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配的主机boot灯常亮无法开机

楼主(2021-11-04):
     CPU是5600X,主板V星B550M,内存海盗船16G×2 3600,1T固态,显卡是二手买的华硕962
     开机时插键盘键盘灯亮,num灯可以开关,显示器无信号
     已经尝试过拔插内存,重新上固态,重新插拔显卡
     开机V星EZDEBUG卡在boot灯
     新配的机器点不亮了,求各位大佬帮小白解答一下,我感觉有可能是买的二手显卡坏了,但5600X没有核显我手里也没有额外的独显替换

网友:
。。。。。。。。。。。。。。。。。。。。故障已经解除。。。。之前显示器连接的是962的DP线,后来换了条hdmi线就能点亮了。。。。。。。。。显示器是AOC 27寸2K170HZ那个,可能962这种老卡不能连DP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