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HP 500-530CN后置没有声音,前置有

楼主(2021-11-04):
直接上官网下载驱动

安装顺利完成,DTS图标也出来了,后置插上绿色也有提示插孔已插入,但无论怎么设置后置始终没有声音,前置有。
我当前用的系统是win10 21H1,考虑可能因为版本问题,试换了个WIN10版本,什么1903或者更低点的版本统统都一样,甚至装了个WIN7然后再到官网下载驱动,依旧是没有,可以确定的是声卡是好的,后面插孔也没问题,但声音就是不出来。想抛弃官网,拆开看下声卡是什么型号,没想到搜了个寂寞

无奈之下,因为用win10好多年了,还是用它,然后试着到官网下载win8的驱动

万万没想到,后置声音出来了!!!前置也正常,没有DTS图标,是标准的REALTEK音频管理,熟悉的画面

酷狗等一切播放都正常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华硕也是,官网下载的驱动没有音频管理,后置没有声音。最后用驱动总裁自动装驱动弄好的

网友(2021-12-04):
好多都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