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插电源直接开机故障

楼主(2021-11-04):
故障:1:我的华硕k42jz一插电源就直接开机;

2:关机后,不拔电源,按开机键可正常开机;
3:关机后,拔出电源;再插上电源适配器,就直接开机了(不需要按开机键),而且系统启动后,系统时间无法保存;

问题分析:
1:系统时间无法保存,考虑是时钟芯片损坏或者是电池没电;
2:插上适配器,直接开机,考虑有短路的可能;

问题发现:
在拆机检查排查故障前,重装了一下系统,发现添加的4G内存卡不显示,只有原装2G卡;
拆开内存盖,发现新添的内存卡果然是松动脱落;

问题解决:
重新安装好内存卡,2个故障都解决了

网友A:
楼主你是专业修板的吗?是就查电路吧,不是就找专业的修吧。

网友B:
没明白什么意思,内存松动引起了自动开机?

网友:
有些玄幻!!!哇塞 不可思议!

网友:
高手在民间,人家是二个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专业修板的吗?是就查电路吧,不是就找专业的修吧。

不是,就是出现类似问题,大家可以自己检查一下;算是一些日常经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什么意思,内存松动引起了自动开机?

这个自动开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过,那天,我把内存条重新装好,确实好了几天;后来,拔掉电源,又自动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