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6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11-04):
机子到手插电有5V,不升压,拆机检查接口、TYPE-C电源管理芯片、各大电感,都没有发现阻值异常,带电测量发现TYPE-C电源管理芯片外部供电正常、U3200\UB300芯片内部LDO1.1V没有产生导致芯片不升压、EC开启升压信号有到芯片,更换了两个电源芯片正常升压开机。

网友A:
苹果本子不好修,看见就头疼

网友B:
楼主可显电压电流那个好用吗   是不是其他TYPEC的都可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显电压电流那个好用吗   是不是其他TYPEC的都可用啊

可以的,淘宝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本子不好修,看见就头疼

对的,特别难搞

网友:
你那个会好用一点,我这个还有再接usb供电麻烦 ,买回来我都没怎么用了,现在都是用适配器改装的那种,

网友:
苹果的机子不好修有几个都没有修好,

网友C:
转换口  感觉不错    多少米  买的

网友D:
懂得时序,修起来还是很简单,就怕有时候,太急,把板子干鼓包,这个,板子我一般,修之前,拆这个要考下板,不容易鼓包。

网友E:
楼主你这个转换器叫什么名字啊;可否告知?

网友:
坏的那两个电源芯片的周边是不是很脏啊。

网友:
牛,楼主的维修工具都好先进哦

网友F:
U3200和 u300都换了吗?两个都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新盘看图是BGA的,不好焊的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G:
这个转换工具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U3200和 u300都换了吗?两个都是电源管理芯片?

对的,芯片自身的LDO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转换工具不错啊

淘宝有,不到5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换口  感觉不错    多少米  买的

淘宝不到5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懂得时序,修起来还是很简单,就怕有时候,太急,把板子干鼓包,这个,板子我一般,修之前,拆这个要考下板 ...

我这边没有的烤,拆的多了,心里有数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个转换器叫什么名字啊;可否告知?

淘宝搜索type-c电流表一般都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淘宝搜索type-c电流表一般都有出来

好的,感谢

网友:
感谢分享  下次遇到可以秒杀

网友:
学习了     现在光买转接头  都花不少钱

网友:
坏的不少。而且只能拆板

网友(2022-05-07):
请问不开机,有检测顺序吗

网友(2022-07-22):
引用 网友D:
懂得时序,修起来还是很简单,就怕有时候,太急,把板子干鼓包,这个,板子我一般,修之前,拆这个要考下板,不容易鼓包。

为什么容易鼓包啊 我都是临界点拆下来 一般没事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不升压 插电只有5v 怎么确定是哪边的雷电芯片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