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G8-CT7NK掉电

楼主(2021-11-04):
战神G8-CT7NK用电池正常,用电源开机一会风扇狂转,且掉电,独立显卡没有,只有集显

网友:
类似问题我也遇到过,但是我的是开机电流上到某个地方停一会儿才风扇逛转,然后掉电。当时记得也是独显有一组转换供电不能正常产生导致。估计你把独显修好了可能就解决了

网友:
检查独显供电,以前遇到过

网友:
独显是出厂就没有, 还是出问题了才没有的

网友:
用电池是低功耗运行 用电源是高功耗

网友:
蓝天的板不让独显就会风扇狂转掉电

网友:
查一下nv_pexvdd_en这个信号,会有意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