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O实践【干货】电压比较器的快速应用

楼主(2021-11-04):
LOTO实践【干货】电压比较器的快速应用
话不多说先上图:
最近出差去客户那边做设备调试,现场如上图,其中我负责的技术部分包含了一个掉落物监测的功能。硬件上的原理比较简单,发射板上的红外发射头阵列,以扫描方式发射,接收板接收发射的信号。板子如下:
在客户那里发现发射和接收功能不正常,反复试验,经常有物体掉落了但是没有被红外感应到。后来发现是由于客户安装的时候距离比我设计和验证的大,客户那边的距离达到了一米以上。现场用万用表测发射接收的信号竟然没有反应,现场也没有示波器。还好同事带了USB示波器和笔记本电脑,现场检测出一米以上安装距离的红外发射信号是这样的:
幅度只有120毫伏左右。图上是用的探头X10档位衰减了10倍的图,用的是LOTOOSC802100多毫伏的电压根本驱动不了后续电路的三极管的基级。原因找到了,发射距离接收端的距离越近,信号的电压值越高,我设计和试验的是几十厘米的距离,刚好可以驱动后续的三极管。客户安装的时候距离比较远,电压幅值不够了。手头上只找到了一个LM293的电压比较器,于是飞线上去,把小幅值的信号翻转成5V幅值的大信号。
原理如下图所示,A处由于距离在1米左右产生的120毫伏的电压信号,经过比较器的比较输出到B的大幅值信号。
使用OSC802示波器检测出经过比较器后,信号更规范了,并且幅值达到了5v左右,如下图所示,下图中,USB示波器也是用了X10档位衰减了10倍进行测量,所以测出来是0.5V左右。
于是问题解决了,测试发现,临时采用比较器这个办法,不但快速解决了问题,甚至不但1米距离没有漏检,120CM,设置140CM都没有问题了。
如下图所示,被黄圈所示的物体遮挡后,对应的LED灯变为红色,无遮挡就是绿色。

网友:
吧错啊 运放研究的挺好

网友:
谢谢对我们LOTO仪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