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修多了就膨胀了,电路图都免了,犯了个低级错误

楼主(2021-11-04):
最近闲来无事搞一搞过去没有修好的料板,其中有一块GTX 970,是去年在闲鱼赌来的,核心供电烧坏,电路板都烧糊了,刚买来时修过一次,挖了个坑,用了没多久又烧了。这两天又把它找出来,挖挖填填的把供电修好了,原来的显存是海力士的,被我摘光了,改了尔必达的显存,又是一番折腾,最后拿几个废核心一个一个的试,终于有一个亮机了,功夫没有白费。

接下来测试的过程中发现此卡温度最高57度,比我见过的970都要低的多,970满载时核心温度一般都在70度以上,不过显卡跑分还是正常的。另外这张卡还有一些问题,有时候需要开机两次才能顺利启动电脑,不然一直卡B2。有时候开机还会报警,不停的滴滴响,非常急促,似乎电脑快要炸了。实在没办法刷写了bios,可是也只是消除了开机报警,其它没有改善。昨天突然BIOS也刷不了了,显示校检错误,摘下来拿编程器刷也不行,同样是校检错误,看来是BIOS芯片坏了,更换过BIOS芯片后又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只能跑mats,跑不了mods。

今天没事看电路图,发现一个VID_PLL的电压,直通核心,以前忽略了,拿万用表测量,显示2V。这就怪了,印象中显卡上是没有2V电压的。于是查资料发现产生这个电压的芯片是GS7117,丝印UW开头,这是个5脚的固定电压输出的小电源IC,输出从1V到2.8V不等,在gtx970上的这个输出的是1.05V,最后从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电压正常,测试正常。

现在想来,我是把gtx700系列和gtx900系列搞混了,在700系列上,除了核心显存供电,只有一个1.05V的PEX_VDD,而到900系列,除了PEX_VDD,还多了一个VID_PLL,同样是1.05V。总的来说GTX700系列的GK104和GTX900系列的GM204,它们核心焊盘是一样的,电压也几乎是一样的,有些牌子的GTX970就是沿用GTX700的设计,把PEX_VDD和VID_PLL合并为一个1.05V供电,有些则是分开,但大厂的卡还是分开的多。

最后GS7117是分为多个电压版本的,不能买来就直接用的。

网友A:
把SOT23-5的拆了,然后在PCB上焊个电感直接从PEX VDD走线,还能多个备用料哈哈!

网友:
技术牛逼,还收徒弟不

网友:
楼主这技术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SOT23-5的拆了,然后在PCB上焊个电感直接从PEX VDD走线,还能多个备用料哈哈!

因为这个电压不正常,所有换上的核心现在全坏了,包括现在这个,正常了没一天。现在板子彻底报废了

网友:
一个疏忽损失了好多核心,哈哈哈

网友:
老师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这个供电我遇到过短路的  强拉开机以后红色拖影 960显卡

网友:
捡咸鱼的东西不容易了啊

网友:
堪称损失惨重

网友:
遇到过这个PID-VLL供电阻值低的,一会认卡一会儿不认卡

网友:
所以说一个疏忽就导致上次修好再烧,这次浪费时间去换核心

网友:
这也是常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