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rx574疑难杂症。

楼主(2021-11-04):
开机正常,软件扫描,短测试pass(超频测试),长测试跑一半黑屏。跑其他测试(鲁大师、烤鸡等)有的时候可以跑,有的跑到最后一点黑屏。各路电压、波形正常。黑屏后显卡风扇正常转,核心电压等没有了。都修麻了。
显卡
黑屏

网友A:
测过电容没
并了电容,故障一样。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过电容没
并了电容,故障一样。

网友:
开机正常、驱动正常就是核心不良

网友:
超频测试黑屏,频率是不是过高了?
574是不是原版卡,核心代号多少?